请教关于变压器、电感磁材料问题。

楼主(2009-05-27):
用指针万用表K档量变压器的磁芯和普通功率电感的磁芯发现电阻率有很大的区别,变压器的一般都是有很小的阻值,而功率电感的都是接近无穷大。
请问熟悉这方面的大侠,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万分谢谢!!
比如材料,磁通密度,损耗等。

网友A:
就是手扶拖拉机和丰田汽车的区别

网友B:
题目太大

网友C:
不同铁氧体材料,电阻率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