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用MT8880做电话拨号,听到拨号音,但拨不出去

楼主(2009-05-27):
   现在用AT89C51 跟MT8880做电话自动拨号,可拨不出去,我并上一个电话能听到拨号音,但交换机无法识别,拨不出去!!

电路图在底下,请问该怎么改????

程序如下:speak equ p2.3 ;叫声 clr speak 时叫
tel equ p2.6 ;摘挂机控制
red equ p2.0
cs equ  p1.2 ;片选
gree equ p2.1
have equ p1.1 ;拨号触发
yellow equ p2.2
org 0000h
ajmp star
org 0030h
;********初始化
star:
clr have
clr tel
;***********
main:
;jnb p1.0,putup
jb have,putup ;P1.1高电平拨号
setb speak;关声音
setb yellow
setb red
sjmp main
;*************
putup:
clr speak
setb tel ;摘机
acall delay2;停3秒
acall reset
mov a,#20h ;拨号码2
mov p0,a
acall delay ;停100ms后
acall delay ;
mov a,#0a0h ;拨号码0
mov p0,a
acall delay ;停100ms后
acall delay ;
mov a,#10h ;拨号码1
mov p0,a
acall delay ;停100ms后
acall delay ;
acall delay2
acall delay2
acall delay2
acall delay2
acall delay2
clr tel ;挂机
ljmp main
;*********************************8
;*********88
reset: ;**********初始化MT8880
mov a,#0d8h
mov p0,a  ;写入控制寄存器CRA 1001 (并设下个周期写CRB)
acall delay ;必须停
mov a,#08h ;写CRB 0000
mov p0,a
acall delay
ret
;********88888

;**************delay:
delay:
loop3:mov r1,#150
loop:mov r2,#153
loop2:djnz r2,loop2
djnz r1,loop
ret
;停4秒
delay2: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acall delay
ret
end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27203231138.pdf

网友A(2009-06-26):
一个是幅度太弱,二个是间隔太短.

网友B:
最好去抄一个像样的电路

1.这个电路画得很难看,
2.DTMF输出电路存在问题,不知Cn2是多少?但可以肯定最终输出到线上的DTMF信号的失真很大,副频特性也过不了关。
建议如附图。

网友C(2009-10-19):
请教一下2楼的:信号是电压够强还还是电流要放大?

网友D(2009-12-29):
4楼:这要看你的输出线路设计,楼主的设计要电压放大;如果使用变压器输出,就要强调电流放大;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最近也在做8880通讯;呵呵,也不顺。3.58晶振管脚上测不到振荡信号。你遇到没,给点提示。

网友D:
楼主的程序我看着有点怪,都看不到对芯片8880的时序处理,怎么会能发码!?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