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电源闭环反馈后,不能断开回路,不好修理.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9-05-28):
一个电源,可以工作,可以输出电流,但是输出电流不能到额定值,这怎么修?

开环的东西可以一步一步往后查,但闭环的电源不能断开任何一个器件,这怎么办?

网友A:
反激还是正激?

二者不同

楼主:
反激,移向全桥,还有推挽的。

网友B:
先检查功率器件、电容、反馈环路

这些都不用带电检测 就可以检查的

网友C:
检查主滤波电容,有可能容量变小或者干枯了……还有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