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静电问题

楼主(2009-06-03):
220V市电中的地线可以用做电子设备的防静电地线吗?

网友A:
OK

我们厂里是这样用了,

楼主:
是规范做法吗

以前也在生产干过,记得220V市电的地线和防静电的地线都是分开的。

网友B:
不可以

不可以,静电要和接地极联,不是和变压器的中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