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76-5.0控制关断后,仍有电压输出!

楼主(2009-06-03):
把他的控制脚拉高以后,怎么还有电压输出,2.5左右,郁闷!查了电路输出端也没有跟其他的信号源有连接,怎么回事?

网友A:
: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刚想发贴子呢..
我的是2576-3.3  判断后有0.8V的电压输出,我的机器在关机后,还有30mA的电源消耗.

大侠们来指点一下呀,,是不是有可能是国产与进口的区别呀.是不是2576的国货特差呀

楼主(2009-08-05):
呵呵,是别的芯片带来的电压,逐一切断一下就能判断出那个芯片带来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