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9-06-0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这边有些开关电源,输入电源是DC110V的,是在火车的机车上使用的。开关电源为单路输出,电压为DC12V,给车载电台供电。车台的工作电源范围是11V到16V。
在现场使用的时候,有些车台被烧毁,怀疑是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过高造成的。

现场人员测量后说,开关电源的输出端子上的电压是11.9V,很正常。但是连接到车台的电源线的车台那端(车台未连接)的电压不稳定,有时为13.8V,有时有25V,甚至达到46V。

另外还有这样的情况,车台接上了电源线,本身的电源开关没有打开。开关电源一送电,车台立刻烧毁。测量电源线上的输出,是12V也很正常。

现象比较奇怪,请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开关电源到车台的电源线比较长,大概有四米左右。但开关电源到车台的物理距离大概就半米左右,电源线通常都是打卷固定在旁边。

有没有可能是电源线过长,引入了电感,电流变化产生了电压。或者是DC110V上有尖脉冲,窜到12V输出上来了?

网友A:
try it

电源线不能打卷,容易形成涡流,加负载时电压不稳定。试一下拉直电源线

网友B(2009-08-13):
电源端口是分布最广泛也最容易感应或传导雷电浪涌的部位.电源口可考虑增加电路保护器件压敏电阻或瞬态抑制二极管。

网友C:
电源线打圈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产生!哪怕有点什么感应的产生(不要是雷!好像雷打进车皮的几率没有那么高。),也不足以摧毁车台呀。
电源启动的初期是否存在失控的可能?这个可以监测一下。

网友D:
怀疑是电台射频干扰了电源的环路,属于EMC问题

网友E:
LZ先说明下:
你们是做开关电源的?还是用开关电源?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