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设计,用于模拟电路中,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6-20):
(无正文)

网友A:
500mA?还“电流不用很大”?

小信号放大需要这么大功率的电源吗?
如果是几mA的话,可以先DC/DC降到5.5V,然后电荷泵到-5.5V,然后LDO(不一定全用现成芯片的)到正负5V。
500mA的真有点怵。

网友B:
500mA用2楼方案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