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A的恒流充电电路应该怎样设计?

楼主(2009-06-22):
    本人想做一个太阳能光伏给电池充电的控制器.不过在充电电流控制方面,不好把握.不知道充电电流是如何控制的.

    是不是要做一个恒流输出模块,这样就可以固定充电电流啦?
    8A左右的恒流源该怎么设计?有现成的集成IC吗?

网友A:
玩太阳能不容易

在经济的利用太阳能电池板产生的每一mW电能,需要自动找到最大功率点,充电控制器自有较小的损耗,还需要考虑蓄电池的接受能力。完成了这些,只是一小步,太阳跟踪,结构,伺服系统(抗风能力,紫外线引起的塑胶老化问题),太多因素决定了它的商用价值...

楼主:
是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先一步一步解决嘛。

关于这个恒流充电。应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B:
运放,tl431+大功率调整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