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GBT的G极驱动波形中间小亮点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在IGBT的CE加电压的时候,发现在G极的波形大约1/2的幅值的地方有两个亮点,
当CE电压取掉后,只有左侧有亮点,请问是IGBT的THRESHOLD值吗?还是其他什么要充电的地方?

网友A:
这两个亮点

是管子的米勒效应产生的。
在这点(实际上是一小段时间),管子输入电流相当大而栅极与源极之间电压并没有多大变化。
参考管子的Datasheet输入电压电流关系曲线。

楼主:
同意楼上

我也这么想过,可是示波器上看在时间轴上并没有平移,就是说这个点是在上升沿的直线上,还请2楼多给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