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力产品的交流耐压测试

楼主(2009-06-29):
现在要做一个用于电力抄表的GPRS DTU设备,电表提供12V作为其供电电源,工作原理很简单,但对于电源部分的设计和电力产品的测试要求不太清楚,有几个问题想请高手帮帮忙:

1. 电力设备需要进行交流耐压测试,想知道这个测试只是对于采用220V交流电供电的设备需要还是对所有的设备都需要,像这种并不是从220V取电的设备需不需要通过这个测试呢?如果要测试,需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

2. DTU与电表之间要进行电源隔离吗?隔离电压要达到什么样的等级?有哪些合适的隔离办法,直流隔离变压器或者隔离型DC-DC?

还请有熟悉的高手能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这个测试分几种

电表供你的设备12V,这个12V是否与网电源(220V)隔离?
如果是,应该测该12V与网电源之间。如果否,你的设备外壳应该与12V隔离,测外壳与12V电源。
还可能需要测其它部位,例如信号输出端等等,这些应该在产品标准中规定。

楼主:
谢谢maychang

那是不是说如果电表的12V与电网之间本身是隔离的,DTU与电表之间的电源就不需要隔离了呢?还有哪里可以找到这些测试的标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