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芯片dc-dc 50v转12v 电流几十毫安

楼主(2009-06-30):
(无正文)

网友A:
搜索高压开关电源芯片能找到吗?

呵呵,MC34063有一种扩展电压的用法

楼主:
最好简单能够实现的,三端调压

网友B:
如果设备不在乎几元成本

可以用LT1676,比小厂的芯片可靠。

LT3011也可以(LDO)。

网友B:
三端调压,多为LDO类

不是DC-DC

网友C:
有好选择

LM5007就可以的

网友D:

MAX5033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网友E:
DC-DC

可以到国半什么的网站上搜索,很容易找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