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抗干扰???

楼主(2009-07-01):
用51做了个东东
测试时用220v交流接触器不停的通断来看看有没有干扰。
结果半分钟左右,mcu死机
用7805 稳压
应该怎么处理一下,高手讲讲

网友A:
这个,比较复杂

不一定是通常意义上的干扰造成的。
有可能是220V断电时间既不长也不短,单片机失电停止工作但又未能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