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电源的纹波产生的控制

楼主(2009-07-01):
请问各位楼主,有关开关电源电路中产生的纹波应如何控制最为理想.!如何设计在能做得最好....请指教.

网友A:
使用LC滤波电路就可以减小纹波,

C的ESR尽量小。另外PCB布线质量也会对纹波有影响。

网友B:
纹波

对于滤波器件特性产生的纹波,可以增大电感量或电容量来解决
毛刺也算纹波一部分的话只有靠布线来降低,只要是共模信号.

网友C:
不同的纹波有不同的原因

L,C,环路响应,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