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非接触式侦测短路电流

楼主(2009-07-09):
电池电路,需要对短路电流做保护,但大电流不从PCB流过,输出电压16V,平均输出电流80A(脉冲式),短路电流150A以上。
目前能想到的方法有:
1. 通过霍尔电流传感器,对大电流铜线侦测磁场强度。问题点:此元件工作电压偏高12V-18V,耗电大28mA以上。
2. 大电流电磁继电器(100A/250VAC,5VDC COIL),是否能对短路电流做保护?(短路电流持续150A以上,**温度过高是否能够弹开切断电路?有没有此种继电器?)
3. 侦测输出端电压,低于3V以下达一定时间切断电路。

各位高人有更好的建议请点拨一下!

网友A:
要看你是想检测瞬间过流还是持续过流,以及体积、功耗要

比如短路保护,最简单的就是热脱扣继电器(当然这个是肯定要串入线路里的)

至于你说的什么“大电流电磁继电器(100A/250VAC,5VDC COIL)”,这个肯定是没有“短路电流保护”的。(当然这个也是肯定要串入线路里的)

而非要“非接触式侦测”的话,只可能考虑磁检测的方法,比如霍尔,比如脉冲感应
而霍尔传感器的电流、电压都是很小的,一般0.几毫安,2~5V;当然要加必要的放大调理才能得到想要的输出,功耗并不大;
而你说的“此元件工作电压偏高12V-18V,耗电大28mA以上。”估计你是用的别人做好了的成品霍尔磁平衡直流检测模块,这个里面是由运放和磁平衡线圈、线性霍尔器件组成的,你可以对供货方提出功耗、电压要求,完全可以做到更低电压、电流的。——而且,这个东西可不便宜哦~

PS:改个错别字。

楼主:
Re:xwj

谢谢你的回复!
我想测持续过流。
至于非接触方式的话,我是想把电流值传送到单片机做处理;至于你说的热脱扣器也可以,这样处理方便,但100A功率的热脱扣器体积会比较大吧,我目前空间只能满足一个100A电磁继电器,或者把热脱扣器当开关用,由单片机控制热脱扣器的开关。
霍尔传感器,做了个简单的构思,不是很清楚用法,不知是否需要磁环集磁?另外磁感线如何通过IC?是否有严格要求?

网友A:
做磁环(铁芯),锯开条槽,然后霍尔元件埋槽里面

楼主:
霍尔传感器咨询

磁环绕线方式
1. 磁环套在单根导线上
2. 导线绕在磁环上几扎
第一种绕线方式简便些,但是否会磁场强度太低而无法达到IC的侦测要求?
另外磁环的开槽方式是否有讲究?传感器放在磁环缝的不同位置,是否测量值也不同?如下图

霍尔传感器大家常用的有哪些?
找到了个英飞凌德TLE4997,价格不便宜,大家有更好的推荐吗?

网友B:
现在已经有可以精确到10uA的直流钳形表了

,零位的稳定性略逊,但线性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