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阻容吸收回路电阻,电容参数怎么定?

楼主(2009-07-09):
请教各位高手,继电器一般都要加阻容吸收回路,以防止继电器打火,请问电阻,电容参数怎么定啊?有公式可以计算出来吗?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我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去俺的博客看

网友B:
有经验公式的,

这个需要做大量实验,用穷举法把每种组合都测试一遍,然后拟合出经验公式即可。

电感类负载在断开时会产生很大的反冲电压,幅值取决于di/dt,只要时间足够短,电压可以无穷大,所以可以击穿空气产生火花放电或者辉光放电,这个干扰频谱相当广泛,最佳方式是在干扰源---电感处加以消除。方式有电阻、RC、二极管、浪涌吸收器、电容等。引入消除电路会影响吸合、释放时间,继电器退磁时间。

《增值包》RC经验估算公式:
对于电阻R:
    Ue/0.1A< R <RL
对于电容C:
    1A负载电流取1uF

www.armeco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