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镍氢电池一般没有**效应,

楼主(2009-07-09):
我这有个单片机,已经成型。现在想在电路中,加装一个备用电池,作为掉电保护,要求:电源正常时电池充电,掉电时电池放电工作!
那位大侠有时间!?要多少银两!
可直接报上来!
或妹我:ZWD000002@YAHOO.COM.CN
成不成的,交个朋友!
我这等着那!

网友A:
什么问题,还要银子?

两个二极管,一个电阻,搞定。
电池通过一个二极管给单片机供电,整流电源通过另一个二极管给单片机供电。电池所接的二极管并联一个电阻。
整流电源输出电压必须稍大于电池电压。

网友B:
有个疑问,如果不把电池电放干净就充电,

那么电池就会越充越少,也就是所谓的**效应。如果能直接充,那就用不到充电器了。

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只有早就被欧盟勒令禁用的Ni-Cd才会有此效应

网友B:

可是过充短寿,还要加个过充关断保护吧,不能简单用电阻了事,要不然就不需要什么充电器了,手机电池直接接变压整流电路就可以充电了,对不?

充电器好象比较复杂,原理是什么?要完成什么功能呢?

网友C:
阁下的增值包没有充电器原理

就不算是好的增值包,哈

网友B:
我是想做个i-RAM当C盘,

在硬盘上运行win系统和应用软件太慢了,而且BT下载太磨损硬盘,想直接在DDR2电子硬盘上运行,每次GHOST太费劲,不如加个电池在关机时供电,这样就和真硬盘一样使用了,所以对此问题感兴趣。不知普通手机电池可否连续供电1天或几天。

另外对智能充电器感兴趣。

网友C:
你打算做多大的电子盘?

winxp最小系统,也有1.5G吧,页面文件再去掉1G,BT同时开20个任务,每个任务算你500M吧,这需要12.5G。这钱够买好几块硬盘了,坏一块就换一块吧。
像tym,xwj这种骨杰级的BT狂人,200个任务都是有可能的。那不得花上几W元来打造这个电子盘?

网友B:
RAM盘的成本当然不能和硬盘比啦,不过IO速度快,

现在DDR2内存大概70-80元/1G,颗粒7-8元/1G
做8个DIMM槽,每槽最高可插2G条,总共最大16G。

开不了多少任务,但是可以快速运行程序,WIN系统也可以直接在上面跑。

网友D:
用MOS管控制,IRF740

注意要让MOS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工作在放大状态会烧坏的.较可靠的是用运放+MOS管.

网友E:
学习

  真是高谈阔论,小弟领教了!

楼主:
怎么改话题了!我这还着着急呢!

各位爷,别换话题呀!
我还等着呢!

网友A:
就是

 armecos 跑到别人的帖里讨论电子盘,何不另开一帖?

网友F:
你靠什么给DDR2刷新?

网友B:
i-ram盘就需要这样的关键技术,

所以对电池热备份切换非常感兴趣,没有离题。另外,UPS也需要这样的技术。

我也想知道怎么实现的,有人明白就出来说说吧。

用FPGA发刷新指令。

网友G:
应急电源电路

电源具有掉电保护功能,电源正常时电池充电,掉电时电池放电工作,并具有电池放电保护.

网友D:
还没解决呀,MOS管是可双向导通的

您网上搜一搜火灾报警控制器的相关图纸吧,主备电热切换是必备功能.

网友H:
@

一个比较器,两个晶体管,几个电阻,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