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占空比的问题

楼主(2009-07-09):
我有个电源,设计时候, 输入最低电压按AC85V 设计的,输出电压为110V,最大占空比设计的是0.45,
我在不动变压器匝比情况下,通过改反馈,让输出电压抬高到150V,若IC的最大占空比为0,5的话,可能导致最低电压启动不了,但我现在用的IC最大占空比可以做到0.72,
这样我就有个问题,就是在我设计时候的占空比跟实际的占空比就会有明显区别了,最低电压启动的时候,占空比会明显大于我当初设计时候的占空比了,才能保证我的输出能到150V,这样做会产生什么样的隐患?
变压器的匝比我设计的是1:1的匝比,是做的反激电源 ,54W的```

网友A:
可能会产生电流不连续到连续

二者传递函数不同,可能引起工作不稳定(输出振荡)。
另外,需要检查功率管电流峰值是否过大,磁芯是否进入饱和,等等。
最好是改一下变压器匝比。

楼主:
反激电源 我当初设计的时候 要按连续工作模式设计的```留有的余量还是比较大的,峰值电流我用电参测过,还在IC能接受的值内,磁芯还没饱合(饱合后电流会明显大好多的`前面我加有NTC的电阻)
输出还没出现振荡,看波形还还好,稍稍有点变。。。

网友B:
输出功率保持不变没问题

如果留有充分的裕量,相同电流时纹波还能降低
如果设计裕量较小,输出电流应相应减小(相对与额定输出电流)。否则磁芯中的直流分量过大有可能使磁芯饱和。

楼主:
当初变压器是按108W设计的`后来我只用来做54W了````108W的变压器太烫`
EI40的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