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变压器的设计

楼主(2009-07-18):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电压3.6V?

3843怎么启动?

楼主:
设计升压电路

升压,升到12v.

网友A:
有升压电路,直接升到120V不就行了?

何必先升到12V,再升到120V?

楼主:
可以吗,我不会,

不知道怎样直接升到120V,要怎么做, 请指点12.谢谢

网友A:
把你从3.6V升到12V的电路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