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9-07-19):
请问采样开关电源输出电感的电流是不是必须要用直流互感器啊?交流互感器不行吗?

网友A:
该电感中通过的是直流,同时叠加了一定交流成份

你感兴趣的是直流,那就测量其直流成份,感兴趣的是其交流成份,那就测量其交流成份。

楼主:
RE:2楼: 该电感中通过的是直流,同时叠加了一定交流成份

请问:如果要用采样的电流来进行闭环控制,即所谓的平均电流型控制,是采样该电感的直流呢还是交流?

网友A:
考虑:你要控制(稳定)的对象是交流还是直流?

楼主:
Re:4楼: 考虑:你要控制(稳定)的对象是交流还是直流?

恩,谢谢指点!

网友B:
回复主题:请教各位大哥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电流互感器只能测纯交流,混合信号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才行,可到www.clent.com.cn上去看看

楼主:
re:6楼: 回复主题:请教各位大哥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不是吧,现在用直流互感器可以检测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