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变压器漏感怎么测?

楼主(2009-07-28):
(无正文)

网友A:
变压器次级短路,测量初级电感量,此即初级对次级的漏感。初级短路,测量次级电感量,此即次级对初级的漏感。
有什么影响很难说,必须结合具体电路才好讲。为了利用漏感,有时甚至要将漏感做大些,这在电子电路和电力工程中都有。

网友B:
硬开关,漏感越小越好

软开关,漏感要适当

楼主:
多谢二位!!

漏感影响功率?
    跟干扰有关系没?

网友A:
回楼上

漏感会影响输出功率。
漏感太大,对其它设备会产生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