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控制板电路疑惑

楼主(2009-07-30):
(无正文)

网友A:
......

1.MOS的关断功能一般需接电阻释放gs电压。
2.去藕电容
3.EMC

请问你用的啥高级测试玩意儿?ICT吗?MOS上的电阻你都要测?

楼主:
回复主题:笔记本电池控制板电路疑惑

是FCT测试,问下:如果MOS上的电阻missing了,MOS管就不能关闭了吧?

网友A:
FCT就更直接了

FCT就更直接啦,检测输入输出的电压电流不就能判断MOS是否起作用了?
你又不做ICT,用不着每个零件都要提供给你测试点。
具体MOS能不能关断要看IC的控制脚的内部结构,IC能输出到MOS S点的电压,就可以不需要那个上拉电阻,如图类似DOP的结构,MOS GS端可以不必需要电阻。
如果类似COP的结构,则MOS的GS端一定要加电阻来释放GS两端的电压到0V,达到MOS的可靠关断,不然没有此电阻,那么GS端还是会有较大的感应电压差存在从而可能没关断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