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 电池发热 多少度才是正常的?

楼主(2008-07-05):
我们生产的手机充电器  输入AC220V  输出USB5V500MA

  电池充电五金电压4.2V  10欧负载 4V 400MA

  充电器对手机充电时电池发烫的很

  现在想问一问各位高手 1.充电发热有没有一定标准?
             2.如何解决发热问题?

  请回复

       感谢!

楼主:
于 三三老一辈

哦  上面说错了一点

    是充电器对电池充电时  电池发烫  (三合一充电器来的)

网友A:
发烫到多少度都不说

一般不高于50度都没有什么问题
你那电流还小啊

网友B:
充电终止电压太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