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六脚芯片的型号.

楼主(2007-07-31):
请问各位,六脚的贴片芯片,上面标有白色字母"Z1",前面还有一条白色竖条,请问这是什么芯片.从其在电路中的位置,应该是电源方面的.
还有一个芯片也是六脚贴片的,上面标的是"XX"字样,这又是什么芯片.

楼主:
贴图上来.

楼主:
图怎么贴不上啊?

怎么图显示的是红叉叉啊.

楼主:
我上传不了图片了。

把地址放上来看吧。
1、标“Z1”的:
2、标“XX”的:

楼主:
是很小的贴片啊,什么型号呢?

网友A:
内部是两个三极管

您测试一下,应该是两个三极管,但不知道是PNP还是NPN的,因为这种器件本来就有两种管型

网友B:
Z1

找IMZ1A的资料核对一下看看,NPN+PNP

楼主:
Z1的有了.

    找了下Z1的应该是Rohm(罗姆)公司的UMZ1N,PNP+NPN的双晶体管。参考:
http://www.rohm.com.cn/products/shortform/21trstr/trstr_index7.html
谢谢各位兄弟,特别要谢谢dadodo提供重要信息。
    呵呵!剩下的我继续找。
 相关链接:http://www.rohm.com.cn/products/databook/tr/pdf/umz1n.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