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什么最简单的办法或是IC把单节li电池升到9V啊.谢谢

楼主(2007-01-04):
(无正文)

网友A:
振荡加变压器升压、整流

楼主:
晕...请问有没有电路图啊?

晕...请问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B:
用我的CE9908

可以用我们的CE9908,CE9908为国内第一个电压可调升压芯片
升压系列产品为CE8301A/B/C/D系列,CE9908、CE9909系列
LDO系列:CE6206、6201、6209
VD系列:CE8808、8809
Charge pump系列:CE7660
如果有兴趣可以联系我。具体沟通下。
联系方法:025-86872836-311、13605158671 袁先生msn:yuantang2@sina.com.cn

网友C:
小电流采用chargepump,大电流采用DCDC

网友D:
AMC3202

AMC3202--1.5A 280kHz Boost DC-DC Converter

Features
﹡Integrated Power Switch: 1.5A Guaranteed.
﹡Wide Input Range: 2.7V to 30V.
﹡40V Power Switch Input Voltage.
﹡High Frequency Allows for Small Components.
﹡Minimum External Components.
﹡Built in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Application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Organizers
﹡Palmtops
﹡Cellular and portable phones
﹡Various Multi-function Power Supplies
﹡TFT-LCD Power Management
﹡LCD Monitor/TV LED Backlight Driver

0755-83991588 sales@micro-bridge.com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AMC320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