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磁心材料选择

楼主(2007-01-04):
各位前辈好:
    最近本人遇到一个问题:
    由于机械结构的缘故,开关电源的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为别为单独两个线圈一大一小,小线圈套在大线圈里面。在选择中间的磁性材料的时候,第一必须中间的是圆柱型套在小线圈里面紧密结合,大线圈套在外面,与小线圈有间隙。开始选择材料就随便选择了铁的,然而发现,铁的温度升高的很快,没有达到设计要求。还请各位指教:
    怎样控制发热,
    选择什么样子的材料(在保证磁通率的情况下)又可以很方便的加工成柱形而且很方便打眼。

    如有指教将不胜感激。

网友A:
“开始选择材料就随便选择了铁的”

实心铁块?
用于工频都不能是实心的,你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多少?

无论哪种磁性材料,都不允许机械加工后不作处理就使用,而且很多磁性材料非常硬,很难切削加工。

网友B:
哈哈,电磁灶,不过是加热自己

网友C:
楼主想说"铁粉芯"吧?

网友D:
想自己做“铁心”?

楼主:
磁心材料选择

我用的频率为40K。
用于工频都不能是实心的,你的开关电源工作频率是多少?
  为什么工频不能够用实心, 我用的开关电源频率为40K。

无论哪种磁性材料,都不允许机械加工后不作处理就使用,而且很多磁性材料非常硬,很难切削加工。
   需要进行什么样子的处理。

网友E(2010-05-28):
第一;磁饱和
第二:你的磁芯得有形状的吧?

网友F:
晕倒,这个和那个炸开关管的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