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系统地与大地之间的漏电流是如何判定的?

楼主(2007-01-05):
L,N线都用102/3KV的电容分别接大地
然后经过整流后的直流系统地通过472/3KV接大地
不知道这个漏电流主要要算哪里的?

网友A:
漏电流是如何判定的

   根据UL508,和国标GB4943,漏电流的定义主要有两点:
  1.输入对输出漏电流 2.输入到地漏电流
   该数值主要通过测试的方法测得
  一般要求在最大工作电压下,漏电流不超过3mA

楼主:
原来是这个国标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