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个能替换自锁电源开关的东东!

楼主(2007-01-11):
我想找一个能替换自锁电源开关的东东!

自锁功能的电源开关我找的都很大(一般大于6mmX6mmX6mm),想找个更小的自锁电源开关,或者用器件搭建一个实现这样功能的电路,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

要求耐压大于8VDC,电流大于300mA.

楼主:
单向可控硅可以实现一个按键开关电源吗?

单向可控硅可以实现一个按键开关电源吗?

网友A:
要用两个键才行

楼主:
单向可控硅需要两个键控制开与关。

单向可控硅需要两个键控制开与关。

有没有合适的轻触自锁开关满足我的要求的?或者简单电路实现我的要求的,我只能提供一个按键啊!

网友B:
这个电路用一个轻触开关就可以了,

不过,按键的时间必须把握好,电路参数还要根据负载做些调整,最简单的电路用两个三极管就可以搭,还可以用T触发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