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全桥整流与100hz纹波[附ewb仿真图形]

楼主(2007-01-12):
刚接触电源不久,也许问得很浅显,还是请大家关注。
图像中为EWB仿真的结果。
我原来以为该纹波与pcb布线有关(详见另外一贴。)现在这是ewb仿真结果,说明与pcb布线无关
我的问题是,
1.图中100hz的纹波,始终不能消除吗?
2.如果不能消除,根据负载的不同,以5V为例,该纹波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接受呢?5%,1%?
3.想了解电源方面的内容,有没有较好的教材推荐。谢谢大家。

网友A:
这样不可能消除

整流滤波后一般都要接个稳压电路(比如7805)得到比较好的直流电压

网友B:
加大电容效果会好一些,但是纹波是肯定有的,毕竟没有稳

1.图中100hz的纹波,始终不能消除吗?

没有稳压,必然要有大幅度的纹波;

2.如果不能消除,根据负载的不同,以5V为例,该纹波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接受呢?5%,1%?

有mcu的数字电路采用没有稳压的方式是不行的;勉强用之,可以考虑,宽范围供电的单片机;但是估计不能保证正常工作;不是一个好的设计方法;

3.想了解电源方面的内容,有没有较好的教材推荐。谢谢大家。

给mcu供电,不外7805、开关电源芯片LM2575/76/95/96/AOZ
1010/1014等;仔细的看数据手册比看教材要好一些;

网友C:
整流滤波电容参数经验公式

C=3~5T/R
式中,C为滤波电容容量,单位F;T为脉动周期,单位S;R为负荷等效直流电阻,单位欧姆;

加入的2mH电感对100Hz脉动的感抗比负载小得多,不足达到LC滤波的效果,意义不大。要想L有较好的滤波效果,感抗要远大于负载。

按经验公式,滤波电容的总容量至少3000~5000uF,建议C1取2200uF,将作用微小的电感的采购成本放到增加电容上去,效果要好得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谢谢大家的回复。对整流滤波,总算有些认识了。
谢谢hq_y热心认真地回复。再以后的应用中,不会再疏忽稳压了。
感谢davidli88,看得出来,您的功底很深厚。从理论上帮我搞清了整流这个问题。根据您给的公式,再次仿真,结果完全吻合。再次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