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在逆变电源中有何用?

楼主(2007-01-16):
我在《电子报》上看到一个用TL494做的逆变电源,末级驱动如图(还有一半省略),两输入端分别接TL494的9、10脚,工作频率在2.2kHz左右,就是搞不懂红圈中电路有何用,请大虾们指教,谢!

网友A:
快速泻放栅极电荷

楼主:
看了TL494资料,

发现9、10脚接在内部NPN三极管的发射极上,不能直通泻放电荷,多谢尤新亮大虾指点,

网友B(2009-06-27):
我的TL494 Vcc怎么只有5.6V,上下管输出同相?

电路图如附图
请各位高手指点
Vcc输出只有5V多
Vref有4V多
上下管输出同相
在线以及拆下来量494都没有击穿

多谢了
 相关链接:http://bbs.21ic.com/upfiles/img/20096/20096271654179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