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3703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1-17):
降压电路。LT3703调试遇到很多怪问题,希望大家来指点。具体内容在下面的连接里。烧片严重!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20071171187842.pdf

网友A:
提点意见

1、设计思路不对,LTC3703属同步整流控制,适用于低输出电压场合,用于24V输出,体现不出同步整流的优势;

楼主:
我试验过了,,效率只有30%!

我试验过了,,最低输出只能到1V,且电流1A时,效率只有30%

楼主:
Linear的典型应用是12V@5A

Linear的典型应用是12V@5A,在LT3703的手册里有.布线等问题我们都注意过了。那位用过,出来指点一下。多谢了!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工作在 非 同步整流模式。

效率先不说,为什么LT3703老是烧呢?有时整个电源电路全部烧掉!!特别是小边的MOS管,为什么会烧掉呢??百思不得其解,大侠指点!

网友A:
L1额定电流多大?

会不会是磁芯太小了?

楼主:
L1额定电流2A,磁芯太小会烧MOS?图片是LT3703手册里的典型应用

以下链接的图片是LT3703手册里的典型应用

网友B:
电感饱和了,此时电感很小,电流急剧增大,当然会烧

楼主:
Si7456是9A的管子.

电感饱和,把负载烧掉还行,怎么把整个电路所有的芯片都烧掉呢?特别是怎么把下边的MOS烧掉呢?请具体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

根据资料里的数据和公式计算出的电感值偏差太大,更换为 47UH后正常!

楼主:
Linear公司芯片贵,不好买!

楼主:
再有,那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两个MOS是怎么坏的?

再有,那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两个MOS是怎么坏的?100V  电流9A的管子,怎么说坏就坏了呢????/是怎么坏的呢?那位帮忙分析其可能的损坏原理???、

网友C(2007-11-08):
如何计算电感量?太大、太小有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