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61x电源输出纹波过大

楼主(2007-01-18):
用了三个芯片并联的,TPS54616得到3.3v,TPS54615得到2.5v,TPS54312得到1.2v。这三个芯片是并行的,单独测一个的时候还可以,相差不到0.1,两个并在一起测量纹波就比较大了,三个并在一起直接就从0开始波动了。请教一下,这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滤波,个人建议你使用LM317,以及AS1117之类,便宜又好买

网友B:
没按照要求加电容?

楼主:

电容是加了的,不过加的是陶瓷电容,不是钽电容,这个有影响吗?看资料上说这个输出滤波电容影响不大的

网友C:
加陶瓷电容

在每路输入端加陶瓷电容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