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wm的问题。

楼主(2007-01-23):
有的pwm简化电路上是这种一个nmos加上一个肖特基快速二极管做的,
请问这种电路会有什么问题??mos管会烧毁吗??
谢谢!!

网友A:
回楼主

1、MOS管是否会烧毁,要看电路中电流功率等是否超出该管允许的最大值。
2、那些尖峰毛刺,是电路中分布电感和分布电容引起的。应该说是正常现象。

网友B:
D1为续流二极管,在MOS截止时,提供回路.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问题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这个我知道啊,问题是会有什么问题呢??

楼主:
这个图是mosfet驱动的波形图

没有接mosfet的时候是个比较完整的方波,边缘很完整,但是接上mosfet以后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有谁知道那些尖峰是怎么来的吗,怎么消除?

有谁知道那些尖峰是怎么来的吗,怎么消除?
谢谢

楼主:
这个图是mosfet输出的波形

在每个方波的边缘上都有好长的尖峰,怎么产生呢?如何避免
非常感谢

楼主:
注明:图上的mosfet换成了Pmos了

注明:图上的mosfet换成了Pmos了
其他不变
负载电流为3.5A
谢谢

网友C:
支持!

我今天在实验室也做了类似你一样的实验.
开关电源在不加P-MOSFET时输出就是很漂亮的方波.
改天也把我采的波形图放上来.期待各位老师的解答!

楼主:
丁页

丁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