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升压片

楼主(2007-01-24):
从3V转到12V,效率高,价格便宜

网友A:
----

输出电流多大?做什么用的?

网友B:
34063就可以

网友C:
34063不适合3V工作

其输入电压范围3-40V,3V供电稍有下跌就不能稳定工作了

楼主:
补充

输入电压:1.8-5.0  输出电压:12
输出电流:50mA
转换效率要高,要便宜,最好是MAXIM,ON SEMI,TI的

网友D:
可以考虑使用AAT1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