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c怎么分成两个隔离的dc

楼主(2007-01-24):
就是说用万用表量上去 两个dc的地之间的电压值是漂的  不是固定在1v 或者2v这样的

是不是要用变压器  分出两个线圈这样的

感觉这样挺复杂的  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A:
两个电源完全独立当然会漂

共地就不会漂了

楼主:
我只是解释一下我的意思 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实现

楼主:
再顶一下 试试看

网友B:
用隔离的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