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IC的电流补偿!

楼主(2007-01-24):
一般来说锂电的充电电压在150~1200mA之间.具体是根据什么来确定呢?
我们产品用的充电控制IC有一个Vsns脚,通过调节它和P-FETMOS之间电阻来调节充电电流.可是发现充电电流在150~200mA(电阻取四个2欧的并联)时该充电IC非常烫手!有时又比较正常.导致废片率较高!所以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解释一下我在恒流充电的时候应该控制的最合理的充电电流是多少?(电池满电容量是8.4V)

网友A(2007-04-11):
正确的充电电流

通常锂电池的充电过程是一个恒流限压的过程.不一定是在150~200mA.

锂电池恒流充电的时候通常是以0.8~1C(C=电池标称容量,不宜超过)电流和4.2V(单节) 或8.4V(两节)的电压充.

网友B:
要看看电路才能确定你的问题

烫手的问题具体还得看看电路,不知现在解决了没有,要看IC为内置MOS还是外置MOS,IC的最大允许输出电流是多少,,一般都是先CC后CV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