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一般多长时间会恢复啊?

楼主(2007-01-24):
有点担心,如果电路板短路,这个自恢复保险一通一断的,会不会还是会把板子给烧掉了。

网友A:
你买的什么保险丝

  泰可自恢复保险,不会这样!...一旦动作,将有一个很小的电流维持自锁,并不是一通一断的!用在电源上面,只要选择合适,不会烧坏!

楼主:
多谢啊!本人对这种保险一无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