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07-01-25):
一交流稳压电源,采用自耦变压器,次级输出16V,通过7805供集成电路工作和电压检测,集成电路采用18脚DIP封装,5脚地,23脚正电源,2脚通过可调电阻接变压器次级,输出有五个脚通过光耦控5个双向可控硅,上网查了N天,不知是什么集成电路,A/D?单片机?专用集成电路,请高手指点.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估计是带AD的单片机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18脚的单片机好像没见过

网友B:
B9LQ SOT23 5只脚是什么芯片?

用在2串保护锂电保护板上有一个5脚的芯片,型号是B9LQ或B9LO
保护IC用的是S8232 请问B9LQ是什么芯片,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