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仪器的火线和零线与地线间有近100V的交流电

楼主(2007-01-25):
我们仪器是用的220V交流电,同时地线与电路地、仪器外壳是一起的。昨天在一安装场所发现,火线对地线有110V交流电,而零线对地线也有94V的交流电。而该场所工作人员讲,该地线实际并没有接地,不知电压何来?是感应的吗?而我们的仪器板子在该场所经常损坏,故怀疑是这问题导致的。不知大家对此有此经验吗?

网友A:
新手提的问题.

接了地就没有电了。

楼主:
请问是感应电吗?另外他们安装商发现没有接地,

另外他们安装商发现没有真正接地,就另外打了个地桩把地线拉上来,该地线与火线是220V,零线电压为0,与原来的假地线接在一起,是不是很危险?我们的板子上电路经常坏,会不会就是该问题导致的?

网友B:
会坏是你们的设计问题,基本的保护都没有

一般的开关电源(比如电脑)都接有几千pF的Y电容,如下图所示,
你应该知道电压是哪来的了吧?

就算是不解的外界设备也不应该损坏的,不然谁还敢用电脑啊?

L-------------
            ===Y电容
地-----------+
            ===Y电容
N-------------

网友C:
呵呵。..说明你们的仪器工作环境要求不高啊!

  确实是没有实际接地带来的问题!用手摸下,有麻的感觉!但是没那么强烈!,就是三芯插座没有真正接地~!...

楼主:
能否详细解释一下那电压从何而来?

我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D:
可能是三相不平衡所致

可能是三相不平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