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做个高压脉冲电源啊!!!!

楼主(2007-01-26):
我最近做个东西,需要用到一个高压脉冲电源,电压要求在10K左右,频率要求为1HZ,想了半天也想不到该怎么产生这个电源,连电视机的高压包我都想过了,可是那个的行逆程脉冲的频率太高了,平时都是搞弱电的,现在弄这么一个高压脉冲,真不知道怎么办了呀!各位高手帮帮忙!
先谢谢啦!

网友A:
真想不到会需要频率低至1HZ的脉冲电源。

不知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呵呵

对着呢呀,你就用高压包做了,让它一秒工作一次就完了呗。实际工作频率20khz,工作0.5秒停止0.5秒,20khz的高频电经整流滤波后不就变成1hz的高压脉冲了。

网友C:
脉宽多少?占空比多少?前后沿时间?

网友D:
2楼、3楼都白看这个贴子了

网友E:
LRC放电

LRC放电。
等幅PWM波输出,做DC-DC变换,不接后极滤波器,送至LRC放电电路进行放电。

可用双管正激拓扑,经脉冲变压器输出后直接接放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