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千鹤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07-01-27):
我朋友的电动车充电器由于夏天电压低,充电充不满,我让他用开关电源来代替变压器,可是换了开关电源以后怎么会充不进电呢,红灯亮??

开关电源接到了整流二极管后。附充电器图

都是直流为什么换了开关电源不行??

楼主:
开关管是bt151

网友A:
是不是容性负载太大了?

网友B: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开关电源的输出电压是多少?

网友C:

这个问题就是不能用开关电源充电啊
开关电源的频率很高,虽然电压是一样还是不行,用变压器整流出来的是脉动电压,一般开关电源只适合锂电池.充电器也是分类的

网友D(2007-02-27):
呵呵,

电动车可能缩水了,没有充电管理,充电器直接连上电池, 这样的话,开关电源当然就不行了。

网友E:
电池的充电电压是随温度变化的,高档的充电器价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