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开关电源的电压调整范围!

楼主(2007-01-29):
(无正文)

网友A:
供电电压变化范围很大

电路设计需要按照最大输入电压和最小输入电压设计。例如脉冲的占空比,在输入电压最小时最大,设计时必须保证最小输入电压时仍能不超出芯片所能提供的最大占空比。变压器设计也是一样,最大和最小输入电压都要满足输出的要求。
一般地说,输入电压变化范围大,无论是管子变压器滤波器,都要比较大的余量。

楼主:
能详细说说具体设计要求吗?

能详细说说具体设计要求吗?

网友B:
要人家说得具体,首先要求你自己要问得具体。

许多问题是要根据具体条件与具体要求而定的。
如果不把这些具体条件与具体要求讲详细,则对方只好针对各种形形色色的情况与各种光怪陆离的要求,提出各种千姿百态的方案,这就要把整本教科书都抄下来了。

楼主:
谢谢!

谢谢楼上的点评!
高压整流后的滤波效果怎么看?如果滤波电容比较小对后级的变压器藕合会产生什么不良的影响(整高压和低压的区别).今天在实验室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的电压波形,发现变化并不是很明显.

楼主:
看图说话

这是我昨天采的波形,这样的开关电源波形怎样?
电压出来是10V,加的150mA的负载

网友B:
最好把电路图发上来。

你说的“高压整流”,从下文来看是50Hz市电的整流。
从你的输出波形看你的50Hz市电的整流滤波电容不算太小。
50Hz整流后形成100Hz的脉动电压,每10ms1个峰值。峰值时2极管给滤波电容充电,然后由滤波电容向负载供电,直到下一个峰值的到来。在两个峰值期间,滤波电容的电量在逐渐减少,电压在逐渐降低。如果滤波电容太小,电压就会下降太快,到下一个峰值来到之前,电压就会降到无法向负载供电的地步。

网友C:
开关电源的供电范围

PWM模式的开关电源供电范围,由最大占空比、最小占空比决定。
最大占空比限制:单端电源为保证磁通复位,半桥、全桥为留死区时间,开关占空比通常小于0.5,一般设计取0.45;
最小占空比,受开关关断时间影响,最小占空比不可能为零,双极型开关管的关断时间>500nS,MOSFET可小至数十nS,如果两者工作在50K频率下,则双极型开关管的关断时间已达周期的1.5%,为了保证一定效率,电源设计要求关断时间小于脉宽的1/5,如果采用tf为500nS的双极型开关管,则最小脉宽要求为2.5uS, 占空比为0.125,即占空比变化率为0.45/0.125=3.6(倍),即可接受输入电压变化率为3.6倍。

网友D:
佩服

DAVIDLI对开关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佩服
也让我更长见识了

网友D:
有疑问

对于DAVIDLI说的  最小占空比不可能为零的原因是受开关关断时间的影响,不是很理解,跟储能电感和电容存储量有关系吧,请指教

楼主:
接着讨论!

首先,我的开关电源采用的是反激式电流控制PWM驱动MOSFET的工作方式。
滤波电容考虑到体积的问题,现采用2.2uF两个先并联后串联组成倍压滤波,然后将300V左右直流电压经过MOSFET控制分压后送给PWM控制芯片16V的工作电压(这里的驱动是为了提高上文讨论的电压调整率!)。PWM驱动另一个MOSFET进行脉冲控制,然后是变压器藕合后再整流一次给电感电容滤波,最后得到10V左右的直流电压。
现在有几个问题,一:前端用来给PWM控制芯片提供启动电压的大功率分压电阻在PWM芯片工作不正常时发烫厉害!
二:后端的2N2742稳压管经常过流烧掉!如果接分流电阻会不会影响输出功率?
电路图整理好奉上!

楼主:
参考图!

原理图如下,反馈保护电路和部分元件省略.
估计给PWM供电的分压电阻发烫是由于负载太小的原因,但在增加负载的
情况下发烫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缓解!

楼主:
再顶!

怎么没人顶了???
高手们工作都太忙了?

网友E:
启动电阻发热跟负载无关,只跟输入电压有关!可适当加大电阻阻值和减小电容容量。
稳压管烧毁可能是输出电压过高。

网友B:
c7的正端与稳压管的正端之间的连接,应该是电阻

不该直接连接

网友F:
-----

你的启动电阻多大....
我都是用二个100K串联,没有遇到你所说的发热现象...
C10我用100U的,感觉其他大小只是和IC启动时间有关....(这是我的理解)
你的输出整流管烧坏,不知你输出电流要求多少...及你的整流管耐压多少...
我24V/2A的用了MUR1620CT
这个管子的选择主要是考虑耐压,好像还有EMI (这个是在电流上考虑的)
C7那样接是没错,C7后面再并个1K/3W左右的电阻当假负载可以稳稳压...
哇,你的输出就用个稳压管呀,呵呵,...

呵呵,我也玩开关电源不久,以上只是我的一点点见意,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