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L05的输出电压突然掉到3V左右,同时电流变大

楼主(2007-01-30):
用78L05驱动单片机和一些外围电路,输入电压14V,输出电流40mA,78L05的输出电压有时会突然掉到3V左右,有时候甚至更低,1.8V,同时输出电流上升到120mA,78L05急剧升温,非常烫手,不知哪位高手曾碰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A:
负载的问题,不是78L05问题

查单片机及周围电路。

网友:
负载太重了吧。

楼主:
到底发生了什么

78L05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种情况呢?过流还是温度过高?因为发生这种情况前电流比较稳定,而且温度也不高。这种情况也并非总出现,出现的时间也不定,有时候刚开始工作一会就不行了,只有断掉电源才能恢复。

网友:
120mA7805热是肯定的,但电压在电流120mA时就降了

那么多无法理解

网友B:
负载问题

网友C:
电路出了问题

14V将到5V,在这种情况下输出100MA以上的电流必然会很烫,建议换变压器,7805入端给9V,14V*40MA=0.56W.再加上从14V降到5V在器件上产生的热量,你不可能充分发挥7805的功能。我考虑你的外围器件的接发应该检查下。

网友D:
负载的问题

应该是负载太重,可能后级有短路

网友E:
加个散热片

我昨天碰巧试验7812,不加散热片输出不稳定,甚至会高到14V,当然输入电亚已经到了25V。加散热片就OK!

网友F:

负载太重了,过流使电压降低

网友G:
如果负载没问题就给7805加散热片,7805过热保护

网友H:
我的看法,

    三端稳压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差过高,从而使不大的电流流过器件时,消耗了大量的功率,产生过热,使器件过热保护。建议减小电压差在1.7--2.5V左右。

网友I:
电路短路

肯定是你后续电路运行时出了问题,或许是单片机某个时刻的输出和外围电路的电平冲突,引起瞬间短路所至!

网友J:
LZ的是78L05不是7805好像散熱片裝不上去吧

网友K:
估计是发热的原因,过热保护了

14V降到5V,78L05的发热也太大了,可能就是过热保护。建议输入电压降低一点

网友L(2007-03-01):
单片机运算量太大?

单片机运算量太大?导致电流突然变大?

网友M:
负载问题

负载问题,查电路

网友N: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电路可能都要检查

网友O:
干扰又无可能?

网友P:
支持14V降压下来到9V左右再说.

14V降压下来到9V左右再说.
100MA左右也不大.
烫就加个HEATSINK.
前提是你的负载没有问题

网友Q:
re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运行40多秒,就过热保护了;假设不全速运行程序还可以**长些时间。

网友R:
算一下不就出来了?

网友S:
压降太大了,功耗太大

网友T:
目前FPGA,CPLD等大电流数字电路都采用DC-DC技术了

在电源纹波要求不高的场合,请大家不要老使用能耗大,技术相对落后的线性电源了好吗?

网友U:
同意MBP3698

可能单片机在某个条件下造成输出电流过大

网友V:
78L05的最大耗散功率只有0.625W

78L05的最大耗散功率只有0.625W,不采取强制风冷散热,环境温度25℃时,功率最多只能达到0.4W。
功耗 = (14-5)* 40 = 0.36 W

网友W:
比较同意13楼

建议检查单片机程序和周边器件的逻辑关系。

网友X:
负载问题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是好好的,可工作一段时间后,L7805和整流管都很烫,整流管甚至要"掉"

网友Y:
负载问题

负载太大或者局部短路

网友Z(2008-08-05):
1.负载太大, 2,7805过热.

都会导致你说的问题.

网友AA(2011-12-10):
78l05一般功耗0.75W,过大的功耗必将导致温度上升。14V-5V,建议使用开关电源,或者降低输入电压。

网友AB:
你用的这颗带载能力有问题,请改用BM7805试试吧,足1A的,你这种40mA轻松实现,不需要做散热处理的,我可以发样品给你试试

网友AC:
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
1.pcb板上7805的封装画反了,这种可能性较大,你可以仔细检查下;
2.7805上承受的电压过大,出不了太大的电流,带负载能力下降;

网友AD:
负载过重,单片机无**常工作,死机状态,负载无法切断,导致电流超过78L05,建议楼主更换7805更大功率管子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