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个电源方案 +5V +15V -15V

楼主(2007-01-30):
我的电路中单片机供电用+5V,运放供电用+-15V,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网友A:
不行,要用双绕组或中间抽头的变压器

楼主:
非常感谢xwj和banis两位朋友

非常感谢xwj和banis两位朋友,将变压器的输出绕组两端分别接到7815和7915的输入端,将7815和7915的地连到一起并与输出绕组的中间抽头相连,这样就能实现+-15V输出了吧?

楼主:
re

如果不用中间抽头的变压器,7815和7915输入端的电容取完全相同的型号,在电容再并联两个阻值相同的电阻,那么最后能否得到+ -15V输出呢???

网友B:
能确保整流后的正负边阻抗完全相等就可以

网友C:
直接买dvd的开关电源,10圆一个

网友D:
用LM317

用LM317做恒压恒流控制不要中心抽头的变压器,317输出在稳压管就可以,若想电源稳定不要用稳压管,用TL431就好了可以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E:
对于运放,在有了+15V之后,用电荷泵就可以产生负15v了

网友F:
AC-DC

a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