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解电容有何特殊之处吗?

楼主(2007-01-31):
电路上有很多10uF的点解电容,我要是用普通的无极性电容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A:
电解电容

用的较多的是铝电解,钽电解电容(体积较小常做成LL电容)。电解电容容量大,体积相对较小,适用于滤波,使用电解时,正负极要正确,否则电路无法工作,使电容爆浆,另,电解怕热,不要让他靠近变压器,功率管等器件。

小弟是菜菜,更详细的大虾们说说

楼主:
我的问题是如果吧电解换成同等容量的无极性电容会有什么

除了耐压之外,还有别的问题吗?

网友B:
多花钱

多花钱

网友C:
除了体积大花钱多外没别的问题的

楼主(2007-04-13):
嗯,决定买无极性电容了。

网友D:
10UF的无极性电容?有拳头大了吧

网友C:
陶瓷贴片很小的

楼主:
10uF/25V无极性电容,是1206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