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电力电子测试仪表!类似示波器、录波仪的,加高压

楼主(2007-02-01):
我们在开发6000V变频器。
用示波器看波形,细节不错,但不能存储和局部放大;
用录波仪看波形,能够存储放大,但采样率太低,开关过程非常粗糙。
同行手上有没有一种综合两者优势的东西告知型号,价格在20万以内更好。
同时寻求10000V直流的差分探头。
qsb@sac-china.com

网友A:
数字示波器不能存储吗?

美国泰克,国产普源都可以啊

楼主:
存储是相对录波仪的

我手上的示波器只能存几个波形,是对当前显示的存储。而录波仪是对一段时间所有波形的存储,“谁用谁知道”。

楼主:
还是把帖子顶出来,寻求支持!

20万的价格限制不会太低吧。

网友B:
问问泰克

他们有一种可以智能识别波形的示波器,天价。20万恐怕不够。
是抓非法电台用的(条件捕获存储)
里面用到了超高速FPGA
上次给我们讲卖给我们的示波器(20万)
顺便推销新型号时讲到的.

网友B:
另外,看你的帖子

感觉你们的项目目前用fpga会更好,fpga集成了dsp和mcu,高速而灵活。
最需要速度的代码用VHDL,计算密集的用dsp,控制用mcu.
缺点是没有 da,价格稍高,但是你们可以外接,产品对价格不敏感。

楼主:
其实就是寻求“宽带宽的录波仪”

偶然事件抓拍,稍微动一下脑筋在录波仪上就可以实现了。

关于我的项目,控制部分远比想象的复杂,至少6个CPU同时工作,FPGA和CPLD自然也是一堆了。多谢关心!哪位大侠有兴趣也可以参与到项目中。qsb@sac-china.com

网友C:
电测仪表那边已经回答你了

楼主你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波形记录仪长处在长时间的记录上,而采样率是很低的,如果你的开关速度很快,你可能就不能使用波形记录仪进行测试.
那选择只有一个就是使用长存储的示波器进行测试,另外你想找的10KV的差分探头好想是没有的,泰克电子的P5210最大也就是5600V,不过可以使用泰克的P6015A高压探头,可以测试到20KV的高压,但是需要注意一个问题是示波器要注意浮地测试的问题.
示波器你可以选用泰克的DPO4000,该示波器每通道有10M的存储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