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DC-DC问题

楼主(2007-02-01):
     输入6-10V,5V/1A输出,静态功耗小于100uA,用DC-DC可以做到吗?1A为最大输出电流,效率要求>85%
     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了

网友A:
提醒一点

要注意最小输入、输出压差,即输入6V时是否可输出5V ?这一点最重要

楼主:
你的回复我看到希望

      有方案吗?输出在6V时也要有5V输出,压差1V,低于6V有没有5V没有关系了,我对DC-DC不是很了解,关键是还有一个静态功耗问题,我是用在电池里面的,2节锂电7.4V,要求稳压5.0V输出,当然效率要高点了,线性的不理想,所以输入电压会在6V-8.4V这之间,

网友B:
???

一般来说DC-DC静态电流都是毫安级的
LDO的静态电流微安级的

网友C:
LDO效率低更低吧

LDO效率低更低吧
同感,DC-DC能做到静态电流为微安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