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0W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跳变(不稳)的原因?

楼主(2007-02-01):
最近用VIPER 22做了一个7.5V/1.5A的ADAPTER!批量中有一部分出现如下问题,特请教各位:
空载状态下,输出电压跳变,在6.5-7.75V之间变化!我已经在板了加了个510妪/1W的电阻.其中有一部分是好的,有部分有问题!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情况,是负载电阻小了?还是变压器输出线圈少了?望高人指点迷津!
hezhenyuw@163.com

网友A:
控制回路,有问题。

网友B:
你的变压器估计有问题

网友C:
如果加负载还是不稳证明控制器没有进入闭环。

加负载呢?
如果加负载还是不稳证明控制器没有进入闭环。

楼主:
大概要加30MA负载

4楼wwangjia: 如果加负载还是不稳证明控制器没有进入闭环。
加负载呢?
如果加负载还是不稳证明控制器没有进入闭环。

这些输出电压不稳定的,IC好像在间歇振荡,MOS管没有进入开关状态!只要再加一个510欧的电阻,就稳定了!大概要加30MA负载!现在我想知道会有哪些个原因影响输出电压不稳定?为什么有些是好的呢!再有控制回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把你的图纸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