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关电源滤波电容选型问题

楼主(2007-02-02):
AC/DC变换器:开关频率200KHz、需要输出100V5A的功率。
那么,开关二极管整流后的滤波电容选哪种类型的,容量大概多大。(普通电解滤波电容应该不能用吧)

网友A:
可以用电解电容

一般来说电容越大滤波效果越好!
如果对电容体积要求很高的话,用小容量的也可以,几uF的都足够了。
注意电容耐压值一定要保证有足够的余量!否则电压浪涌可能对其造成破坏!

楼主:
re: 2楼

感谢回复!

根据我对低压(10V以下)开关DC/DC的使用情形看:如果滤波电容用普通电解电容的话,导致转换效率降低30~50%,而用无极性的贴片电容就没有这问题。
我怀疑是普通电解电容高频漏电。如果这样,在100V5A的输出应用中高频漏电将更严重!
不知道大虾们实际应用中怎么处理100V高压输出高频漏电的....

网友A:
:)高压做得不多!等候高手回复~!

支持!一同进步!

网友B:
200KHz还用普通电解电容啊?

什么叫“高频漏电”???
谁告诉你的?

介质损耗还差不多

楼主:
re: 5楼

我都说是“怀疑”了。就算是介质损耗吧。

不知大虾有没有这方面的电容推荐.....

网友C:
5楼,普通电解电容怎么不能用了?

网友D:
是那样的模式反激还是正激的

可以用电解电容,反激6800UF正激3300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