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供电的电流有多大

楼主(2007-02-03):
又USB供电时 能驱动几块AT89C2051和AT98C51
能驱动无线发射模块不?

网友A:
台式机规定0.5A

网友B:
5V 500mA

5V 500mA

网友C:
看你的无线功率多大!

蓝牙模块都能用USB口带动!
不过要看你的PC电源了,如果不稳定建议不要用,否则容易影响无线收发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