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4063的工作效率

楼主(2007-02-05):
请教各位大虾
我用34063做为升压电路,但是效率才65%左右,请问下有没有比这个IC更好的电源IC

网友A:
参数没调好

34063做BOOST升压,效率能做到80%

楼主:
请问下34063的参数

主要是哪些参数会引起呢,,34063的升压电路我有用的是20Uh的电感,输入为3.7V,输出为7.2V,输出电容是100UF

网友B:
20微亨太小你选200微亨的试一试

这与你选择的振荡频率相关。注意,频率太高,器件损耗也增大。最好使用推荐的电路数据

网友C:
OCP3601-1.0MHz Step-up DC/DC Controller SOP-8

OCP3601-1.0MHz Step-up DC/DC Controller SOP-8
0755-83991588
 相关链接:http://www.micro-bridge.com/OCP3601.asp

楼主:
谢谢你们,祝你们新年快乐

   过完年我试下,

网友D:
还有电感的Q值要高(导线电阻要小)

网友E:
我的电路更是奇怪!

我用34063搭的升压扩流电路更是奇怪!扩流的开关管老是烧坏!上电几分钟就不行了!效率为67%!后来调低开关频率(10K)、加大电感(400uH),效率可以达到83%!但是电感啸叫的厉害!而且效率随着开关管的温度的升高不断下降(下降速度比较慢)估计几小时后最终的结果还是烧坏!哪位大侠有高招啊?

网友F:
这个好像和续流二极管、电感都有关系吧?

这个好像和续流二极管、电感都有关系吧?
而且34063的升压电路能做到80%的效率的吧?